再来一例,联想Z360无显卡供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3-07-16):
  看到论坛有一个兄弟说手头有好几台机器都是Z360,故障都是没有显卡供电。这个:
  正好今天我收到一台同行送的二修Z360,接可调电压源,触发后电流0.5A-0.6A不动了,拆机后发现BIOS被动了,HM55被焊了,郁闷上家乱修!我来了~XXOOXXOO...一番测量,发现没有独立显卡供电,CPU供电已经出来了,HM55的架构,正常现象。显卡供电部分电路如图:

  经查缺少独立显卡供电开启信号GFXON,此信号由DGPU_PWR_EN#转化而来:

  正常情况下触发后,DGPU_PWR_EN#应该为0V,经过Q52转为高电平,同MAINON在与门U39作用下输出高电平的GFXON,开启显卡供电。实测DGPU_PWR_EN#为高电平,同论坛里那位仁兄说的为相同故障。
  好了,确认故障点后,接下来顺藤摸瓜了,因为HM55主板显卡供电开启是在HM55发出复位PLTRST#之后,所以直接查PLTRST#结果为0V。既然没复位,就接着向前查,H_PWRGOOD:0V,再向前查,PM_DRAM_PWRGD:0V...看来HM55估计没有收到PWROK信号,于是查PWROK,如图:

  经测量ICH_PWROK果然为0V,因为实际电路板中没有用到U37,该信号由DELAY_VR_PWRGOOD经R253产生,测量DELAY_VR_PWRGOOD:0V!没道理啊,因为CPU供电产生了已经,所以这个CPU电源好信号应该有的,于是直接去CPU电源管理芯片那里测量,如图:

经测量,在这边DELAY_VR_PWRGOOD为3.3V,于是可以断定:主板断线了!下面就简单了,飞线,具体是:从CPU电源管理芯片的1脚连接的PR176的那端飞线到没件的U37第2脚,飞线后如图:

  用纸胶带做保护,接电后触发正常点亮,故障修复。论坛里的那个兄弟,如果你看到这个帖子,应该可以多赚好几台机器钱了~
上张点亮图:

  这次的维修无非是修时序,没什么技术含量,就不作维修总结了,希望以此贴给大家快速解决此类问题。我分析之所以有此通病,应该是这个信号在PCB板层间走线的长度太长了,于是主板受到外力这个线容易断,个人的分析,勿喷~ 还有,上次那个收了280,这次只收了150,徐州也不好做啊~
还是那句老话,求加分,跪求加分,谢谢!!!

网友:
俺想给你加分,可不会。很好的帖子。

网友:
hm55时许还真不了然。。。学习了!

网友:
独显的供电都是PLTRST#以后嘛?那集成显卡是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
又能救活不少人呀。

网友:
看不懂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发出的吧  去复位 网卡  IO等设备    这个信号正常后 然后 北桥 发出 PCI RST 去 ...

HM55都是单桥了  还有什么北桥什么的

网友:
楼主你好想像你请教个问题我这里有块主板不跑码CPU片选信号一直为高电平,但我看电路图这个信号是EC发过来的,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HM55时序发一份啊

网友:
不会加分,赞一个吧。

网友:
真是经典啊

网友:
lz,你的讲解太详细啦,非常感谢

网友:
时序清楚,修板修的就是得心应手。我是加分!

网友:
看了贴又温故了一下时序,不错

网友:
说实话  修机 时序非常重要   我一般都是依据时序来修的

网友:
绝对 加分,,,,修的顶呱呱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其次做为新人对这个DGPU_PWR_EN#的开启,不是很清楚,Q52是个N沟道,那么当Q52高电平导通后DGPU_PWR_EN#和+3v不被1脚拉地了吗?怎么还有高电平呢?望楼主或大家指点下,大爱不言谢!

网友B:
DGPU_PWR_EN#是低电平有效,触发后高电平是不正常的,修复后触发后为低电平。

网友:
楼主时序分析得不错啊,现在新架构的机子时序还真有一些不一样呢!!

网友:
看来这商家只会修通病 只会做桥

网友:
PM_DRAM_PWRGD
。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GPU_PWR_EN#是低电平有效,触发后高电平是不正常的,修复后触发后为低电平。

  晕,这么多人看贴好像就我不懂。。好吧,我承认我悟性不高,所以。。像我这种菜鸟虽然你可能会不耐烦,但我一直纠结想不通,还想再确定下

,哈。您意思是:触发后, DGPU_PWR_EN#因为Q52导通了,将会接地拉低,所以 DGPU_PWR_EN#变为低电

平,但同时由于+3V会有个上拉,把DGPU_PWR_EN#又拉成高电平,然后和MAINON组成与门,因为两个都是

高电平,所以输出高电平GFXON?如果我上面说的是正确的话,这时候我就有两个疑点了,第一,当Q52导

通后,+3V不会一起被拉到地吗?因为它和Q52同一条线的。 第二,既然DGPU_PWR_EN#是低电平有效,那

如果经过Q52转为高电平它不是就没效了吗?哎,好乱啊!!

网友:
楼主水平厉害   收藏一下

网友:
一天2台都是没显卡供电的,我也没注意时序(没有时序),看开启是南桥发出的,就想换了它,可是不敢换,又不清楚HM55的时序,只好还给客户了,可惜了。楼主发我一份时序吧,我回家好好研究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不错不错 谢谢你的经验给大家分享

网友:
看着你们的维修经验,好像都懂,等自己上手了,就无从下手了,多看看,总能看出些门道来

网友:
只能拜模,在楼主眼里如此简单的时序,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

网友:
徐州的呀,以给你发短消息了。本地找个高手不容易呀。

网友:
暂时没有修到这个故障,先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Z360卡LGO。用热风枪吹下PU3就好,第一次用了一星期,第二次直接过一会就不行了,查电路图,卡LGO时,独显供电没有0.85v。查PU3条件,vin gfxon正常 换PU3主控芯片无果,最后把独立显卡取下来了。可以开机还是卡LGO。郁闷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还有主板夹层断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