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30触发不显

楼主(2013-07-16):
今遇到一acer4530集显AMD的,开机触发跳到1.04然后跳回0.95一直往返与0.95和1.04,直觉告诉加焊北桥,果然,再点跳变正常、接屏,神奇的亮了!分享下。

网友:
是的,AMD的集显不亮机的,只要电压全了,首选就是北桥。刚才修了一台HP CQ42,也是AMD集显,开机电流上到1.2A不亮机,键盘大写灯不停的闪,直接杀北桥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属于通病了吧。。

网友:
单桥的先焊再说。不行再想其它的办法。

网友:
ACER的板子,不跑U,不过内存,刷BIOS--加焊北桥(PCH),80%都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