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老板考验我了

楼主(2013-07-16):
牌子:惠普
型号:6910P集成965芯片组
故障:待机0.01 ,按开机键不触发。
维修过程:本月15号师傅拿回来的的机器是从东莞发来修的,我在他的旁边修和测试D630的主板发货的。 我这个人就是口贫平时爱问这机器是什么问题啊!修 了那里啊?
他说:待机0.01,按开机键不触发。
心里想,待机0.01不正常哦!应该是待机是0.03才对的。保护了……因为自己的技术水平太平只能在心里想咯省略……呼!呼!(挥烙铁的声音)半个小时后
他说:你看看能不能搞,现在我弄到自动开机了就是没有CPU电压。难搞就装好给客户算了,螺丝钉在这里。(#¥%@¥#)放下板出去了。
喜欢这种型号修过的。
接过主板开可调电源上电0.25哎!不是自动开机了吗?怎么短路了?重复...依旧。看看他修了那里了先,看啊看啊!!哦修了PQ3J将1~3接到7~8脚还有换了Y6和PU19。最重要的是看到PQ35烧了,烧成这样了还说自动开机。你考验我是吧?打开电脑图纸看PQ35的5678D脚是B++进来G脚4连接到8734A的DH3脚 3.3v,1~3脚与PQ127的5~8脚是连接的一路是到8734A LX3脚,一路是到PL8电感和PC49电容。弄干净烧掉PQ35黑色东西把PQ127也去掉怕它被烧坏。再量8734A的16脚没有短路。我几次遇到PQ35和PQ127烧掉的话一般8734A的16脚是短路的EC也会短路。换了PQ35和PQ127/8734A还有EC换好用万用表打了一下PL7和PL8各323上电0.01唉怎么又0.01了经量没有3.3V和5V。再量PQ4 12脚有19V啊。PC42、PC39也有19V啊Z在量8734A的其他脚14脚9.8、28脚5.13V、15脚8.39V脚就是没有3.3和5V脚出来这时突然想起像T4那样换个eN8就可以了再上点0.03、0.56、0.89、0.94、0.86、1.24亮了
总结这次师傅考验我的这张主板:在他拆机时不触发,待机0.01就是电路保护了,飞了PQ31脚到8脚上电待机就成了0.25就是PQ35烧掉造成的,他以为是自动开机电流跑到0.25不跑CPU想到PU19坏了换了还是不行再换Y6。修好后我向老板提出了2个问题,他叫我自己研究。我看了图纸看不懂小弟入行半年了。大侠们别拍砖头哈
1、常遇到没有3、5V是换了NEg电容就会产生3、5V的呢?
2、PQ35烧了怎么8734A的16脚短路EC坏掉呢?

HP 6910P _ LA-3261P IBT00.rar

网友(点评):
哥们做学徒有多少工资

网友(点评):
焊功有待提高。

网友:
很好,自已还有很上心的.未来的高手!

网友A:
你老板真是维修界的人才!反义:人渣!就这技术还有外地人发机器给他修的

网友(点评):
中央领导还有你亲朋好友都不会做维修,能叫人渣吗?

网友B:
不明白.....你换的那个电容就出来 3/5v了  ,请明示

网友C:
实践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网友D:
好强悍啊 我还是菜鸟呢 悲催啊

网友E:
老板发工资 学徒修机器 这不是很正常吗? 干嘛骂人老板是人渣啊。。。

网友F:
很好嘛!烧成这样还能修亮不错了

网友G:
没工资还要交学费、、

网友H:
挺成功的,有了这次的成功,以后修本就更有信心了,很快就可以把老板炒鱿鱼了。

网友:
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哈哈。差不多了,就自己做了。

网友(点评):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率先汇入大海。

网友I:
你这老板太不负责任了,i不是有电路图吗,你可以上网查查那个IC的工作条件和针脚定义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老板真是维修界的人才!反义:人渣!就这技术还有外地人发机器给他修的

是人才中的人才

网友(点评):
哈哈,你更狠,小心别被你师傅看到了哦,人家只是说是人渣,你直接说是人渣中的人渣,我就不敢对我师傅,毕竟是师傅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换的那个电容就出来 3/5v了  ,请明示

这个问题就是我提出的问题啊!你又问我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有电路图纸吗帮你分析下

我有图纸剪好了,不知道怎么传上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践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对!所以我很开心他给主板我修呀

网友J:
谢谢了!我就是瞎猫遇上死老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强悍啊 我还是菜鸟呢 悲催啊

我也是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

我是瞎猫遇到死老鼠的

网友:
表达能力严重有问题,你换了EC PQ 和3V 5V电容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也行,高手啊,哈哈!

很简单的。眼睛能看得到的

网友:
你拿到主板看看就懂了,我还上传了图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板发工资 学徒修机器 这不是很正常吗? 干嘛骂人老板是人渣啊。。。

你说我啊?

网友:
看多两遍咯

网友N:
电容不良或损坏造成3v5v电压不稳,使芯片自我保护,因此不产生3v5v

网友O:
你师父应该是在考验你。35v是要有滤波的,如果不滤波。电路会自动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嘛!烧成这样还能修亮不错了

那天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工资还要交学费、、

是这样的。我前三个月都没有工资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挺成功的,有了这次的成功,以后修本就更有信心了,很快就可以把老板炒鱿鱼了。

嘘!嘘低调低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老板太不负责任了,i不是有电路图吗,你可以上网查查那个IC的工作条件和针脚定义

就是他不懂嘛。人家钱赚到了不在乎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图纸剪好了,不知道怎么传上啊大哥?

那你明示一下,你在本机的电路中换的那颗电容。。。。。。谢了

网友:
小弟有这种爱问的精神很不错,我粗略回答你一下这2个问题,电容不良会导致3 5V输出电压不是直流电压,总是会带有微波,那么进而导致PC37  PR82组成的震荡电路工作不正常,那么在28脚的BST电压就不能升高到7V左右,从而24  26脚没有足够的使能驱动上下MOS管,那么3  5v就不会正常产生
2:因为PQ35击穿了,把PQ3直接连接起来那么3V就变成了B+电压,所以把IO也烧掉了,待机0.01A正是保护原因,PQ3没导通

网友(点评):
大师的指点,小弟今天长见识了。原来还要BST升压后才能驱动上下MOS管的。小弟非常感谢大师

网友P:
老板是好样的,看得懂图纸就好修了,这种只要不烧到线路板里面,仔细查一查应该能修得出来,还是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了!我就是瞎猫遇上死老鼠。

不错的开始

网友Q:
不错,可以出师自立山头啦

网友R:
你这是间接的再说你师傅水平不如你啊,不如你还做师傅?叫他给你做徒弟算了

网友S:
不错啊,还能修亮机了

网友T:
都是靠经验来解决,真正有技术的也不多

网友:
说明老板已经在重视你了

网友:
那也不是这个搞法呀  生意不能这么搞呀

网友:
EN8是什么东东?

网友:
你换的那个NEG是3、5V滤波电容吧,一般330的不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还是个菜鸟,实践都还没有过。好羡慕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
3v5v后极有短路,正好楼主碰上了EN8电容。

网友:
不是我说,感觉从你老板口中,不像对你的考验,倒像他修不了,丢给你修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容不良或损坏造成3v5v电压不稳,使芯片自我保护,因此不产生3v5v

哦!原来是电容不良造成的。哥们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师父应该是在考验你。35v是要有滤波的,如果不滤波。电路会自动保护

是这样的,我店里没有买波波器。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P:
老板是好样的,看得懂图纸就好修了,这种只要不烧到线路板里面,仔细查一查应该能修得出来,还是佩服楼主

我也是乱蒙的。还请大哥多多指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可以出师自立山头啦

没那么快吧!这个是蒙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是间接的再说你师傅水平不如你啊,不如你还做师傅?叫他给你做徒弟算了

不能做这种事,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错啊,还能修亮机了

我是蒙的,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都是靠经验来解决,真正有技术的也不多

我在努力学习技术。你有什么好窍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