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示波器电路原理

楼主(2013-07-16):
      夏日到。我的老古董示波器又出问题。内部打火加聚焦不良。。经过太阳浴二锅头处理后。,打火OK了。但是聚焦还是调不到最佳状态。。太粗了。。查电路找出聚焦分压电阻R18 1M断路。

找到2个一样的500K串一起接上效果依旧。下图现在效果:

到目前为止除了聚焦不良。调节旋钮调整有反应,扫描线很粗外。还有就是亮度调整没反应。。其他功能都OK。现在怀疑会不会是亮度调节这块电路导致这样的故障。示波管的阴极栅极供电是倍压电路我能看得懂。但亮度调节的原理就比较含糊。求大神帮小弟分析下亮度调节的原理。。。
                   D9,D10公共点63V D9另一端80V-200V可调。D10另一端为55V。辅助聚焦A.B手动都调整过都可以从12V-140V可调。

上图看不清楚的话图纸在这,

网友:
你这台机器聚焦不良,调不到位,主要是因为亮度电压没加上所致。调整亮度,会改变示波管阴极电位,也影响到聚焦。

网友:
D9,D10公共点在调节亮度电位器进电压可变吗???它应该是变化的,这点的电位变化导致栅极6脚电位变化,从而来调整亮度,栅极电位越低,亮度越暗;反之越亮。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D9,D10公共点在调节亮度电位器时电压不变。始终63v.....D9负极电压是可以变的。。80v--140v可以调。。。不清楚其原理就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在亮度调节电位器前面串联一个100K电阻使D9负极电压可以最小调到50V。但D9负极最低等于63V,,等于D9正极电压过来了。。。

网友:
本以为将D9负极电压调到比其正极电压低时。二极管导通通过电位器和R25  68K到地,分流。。。但是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