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显示器自动开启,关机

楼主(2013-07-17):
今年接到一联想L197WA显示器说是自动开启,关机 ,   拆机果断去掉开机板ok  插上开机板就不行了   于是更换了开关按钮后测试ok 另这款机器还有其他通病 就是 1530a的芯片容易 坏   按键板连接线附近的几个无极电容 最好都换了  还有驱动板上的程序

网友(2017-01-20):
是开关板上的按键的问题吗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用考虑 大多数是
按键板问题

网友A(2017-02-20):
大多数都是按键引起的,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都是按键引起的,秒杀

对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秒杀!!!!!!!!!

这么久的帖子 还有人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