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航嘉冷静王钻石版1.3 hk400-55ap

楼主(2013-07-17):
原来问题是工作不稳定,换了前级推动管两个10UF/50V滤波电容跟后极的两个推动小三极管C1815,电源输出各电压正常了,也能点亮主板,就是现在风扇不转了.确定风扇是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转呢?风扇是接在一个立着的小板上面的,上面有LM358P 八脚芯片.我想是不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了呢?LM358P各脚电压是多少??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量的第8脚电压有24点几,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还有就是在换后极的两个推动小三极管试过几个型号的,c1815  c945 等,前面都还转的,是什么时候不转的都不知道,后来又用C1815也不转了.但是各电压正常

网友:
不会是哪儿接触不好了吧?仔细检查一下看先。

网友:
如有温控电路,着重查一下,风扇另加12V试一下。

网友A:
如果取消温控系统都正常,就直接接到12V上面吧,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取消温控系统都正常,就直接接到12V上面吧,维修就是这样

本来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心里总是想完美一些.也想搞个明白,实在搞不定也只能那样啦!!

网友:
在这一电源的上有一个温度电阻,看看是不是开焊了,因为,小板在哪一个位置特好断线,开件什么的,所以,特注意了。 小板上的中功率管坏了,也不转风扇的,这几个地方好出现问题

网友B:
简单点,直接风扇接12V,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直接风扇接12V,能用就行了

这样就不是冷静王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