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V充电器 UC3843第7脚供电77V,启动电阻180K正常

楼主(2013-07-17):
IC拆掉检测供电还是77V这么高怎么解决?
元件并不多在线查了所有都正常。

网友:
IC拆掉77V是正常的。更换一下IC,再检查VCC端供电。

网友:
3843这颗芯片,维修常备!

网友:
很是奇怪3843坏或不装第7脚电压是77V,芯片正常后电压才正常。

网友:
芯片坏了,供电电压高不为奇!

网友:
3842损坏,相当于电源供电负载电阻增大或开路(仅限于本电压77V故障)造成测量电压时为万用表内阻分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