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风扇报错,急

楼主(2013-07-17):
开机显示90B,我查了一下,是风扇报错的原因,本来之前风扇是坏了不转的,我换了个风扇叶子(带线的),然后从USB哪里接了个5V电压到风扇,改风扇常转,结果开机风扇转,但是报错,开不了机,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
开不了机

网友:
线路短路。

网友:
我记得有个平率问题。中间的黄线是检测的。唉。。久了没修机器了都忘了。换个原装的就好了。当然也可以改论坛有方法

网友:
哟西,搞定了,重新接了个接头,风扇正常工作,不报错

网友:
有时常见。因有的风扇要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