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主板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3-07-17):
昨天接到一台AUSU主板机子。开机没反应,第一开始以为电源和显卡坏了,换过之后还是不运行。什么都没反应,主板电源灯一直亮,主板电池也换了还是不行~求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主板型号   各个点电压正常吗   你直接问华硕主板那里坏了,又不是神仙

网友A:
楼主这样问人,请问哪个高手会知道?故障那么多,不触发也有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样问人,请问哪个高手会知道?故障那么多,不触发也有很多啊,

额。新手!被喷

网友:
不触发,查待机条件、触发信号。

网友:
不触发一般是IO或南桥的问题,查开机讯号!!

网友:
开机查南桥有没有高低高

网友:
干IO 干南桥把

网友:
这个干南桥直接换一个还是加焊啊

网友:
先去把(不上电,不通电,不开机)和(不跑码,点不亮)区分开来、、、、

网友:
好像很深奥的样子,我等待大虾们的解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菜鸟问的问题。。

网友:
呵呵。。说的太笼统了。没办法帮你。 。不过你可以先查。。3vsb。。在查开机键上看有没有高电平。。在 跑电路到io。。。。看io型号。。查io工作条件。。。看io到南桥的脚和。。南桥到io的脚。。。。只能先帮你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