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ZM6,诊断卡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7-17):
如下图所示,此板是一朋友开网吧用过的,配置为PD925 D2 2G 160G DELL电源 由于速度太慢 淘汰了下来,放一边很久了,送俺了,拿回家清理了灰尘,直接通电 开机进BIOS正常,系统进不去,于是想把PD925换到俺的MSI 945GZM3上用 结果用不了,装系统各种蓝屏,再换回来就这样了,诊断卡屏幕无数显,各风扇正常,估计板子大问题没有,因为之前还能正常开机,求指点……

网友A:
换一个硬盘装下系统来试试看   再不行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先确定座子无问题吧,光拍几张图片没有用的,要把测试 数据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硬盘装下系统来试试看   再不行就是南桥问题

换过的 各种都 换过 主板都没运行 点不亮 还装啥系统? 南桥上的散热块 被人拆了 不知有问不

网友:
先测各个供电正常吗,时钟,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