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为啥光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7-17):
一联想G450的本子,显卡温度只升不降,怀疑显卡性能不良,换之,不行,还是显卡温度高, 鲁大娘不压测试cpu温度才30多度,显卡的豆70多度,压力直接报警,bios刷过还是老样子,换的新显卡,这是嘛情况?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3):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3):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3):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7):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7):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7):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7):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7):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补充内容 (2013-7-20 16:28):
已经完毕,又换了个显卡好了,可能以前的芯片是假的或者打磨的

网友:
你再换10个还是一样的,

网友:
所以换了一个就不换了 ,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散热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散热不良

不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吗?  为啥只有cpu温度低,才30多, 显卡直接75左右

网友A:
碰到好几个,解决的效果都不理想,换个散热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几个,解决的效果都不理想,换个散热架试试

你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也没解决好吗

网友A:
就有一个换了散热架正常了

网友B:
个人经验:我会更换掉显卡供电的电感,搞大一点的电感。或加一个10排阻

网友:
散热片问题吧

网友:
这个换散热器试试。

网友C:
有的通关道儿能力好有的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的通关道儿能力好有的差

打错字了  有的铜管导热能力好 有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我会更换掉显卡供电的电感,搞大一点的电感。或加一个10排阻

那电感我没带换过,听老师说 不可以随便代换,得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错字了  有的铜管导热能力好 有的差

恩 ,谢谢了

网友:
看来得先换个散热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有一个换了散热架正常了

其他的没有好的,你是直接给客户了?还是没修?  修的话稳定吗?

网友:
我个人试过才这样说的,电感换的来得快啊,比如:R36字样的电感我用R56字样的电感用。(不是指所有的机子都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几个,解决的效果都不理想,换个散热架试试

换过散热架了,还是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