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联想笔记本

楼主(2013-07-17):
一台联想的
笔记本
,型号是Y460,按开关键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候不行,大多数不行,偶尔行,开关按键是贴片的那种,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按下的时候,指示灯会闪一下,按下又闪下,就灭了,就这样!!
开不了机

网友:
先把按键换了再看

网友:
按掉电修啊,

网友:
你要说清楚啊,是只要开机后就能正常使用还是过一会就掉电啊,要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那就是信号时出是不出,那肯定是有芯片不良(大多指出信号的芯片)

网友:
CPU供电的上管性能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