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的焊接

楼主(2013-07-17):
本人前几天接一台方正R430I3独显,内屏分6个小屏带花,外接大花(带小格)初步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客户让直接换,那就换把,换上新的结果悲催了电流上到1.6几不亮,看显卡摆正了的,锡珠也熔了的, 刷了个bios,一个不行两个,最后多个无效,刷回,从新定了一个芯片,4个显存,(因为像这种小花格一般是显存坏了,)等了几天到了,先换显存,再换芯片,在换芯片时心想这可不能再不亮了啊,仔细研究了一番,突然想到我平时植球的时候有的球即使焊盘再平整它也不粘上,解决办法是用镊子把焊盘上上轻轻划几下,让焊盘能和锡珠在融化的时候起到摩擦从而相熔,利用这个道理我把主板上的焊盘每个点都加上锡用烙铁托平,(之前使用的吸锡带托的,也许是太平了吧)把芯片上的锡珠用美工刀刮一遍,力竭让每个锡珠和主板相熔的连接点都有刮花,或是毛刺感,注意不要搞的连锡,加上焊油,注意焊油不要太多,能起到助焊效果就好,先固焊,(200度左右)再加焊(直到锡珠融化,最好用列子轻轻动一下)相信经过我这个步奏应该能亮了把,反正我在重植几遍焊上无果之后采用这个方法就ok了的,希望对各位师兄弟有帮助。

网友:
觉得写的可以就加加分额,

网友:
x谢谢楼主分享 嘿嘿 加分哈

网友:
这是用的焊膏质量不好吧 或者温度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