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飞利浦107S96显示器重复启动

楼主(2013-07-17):
显示器变压器后级输出电压正常,电源电路IC是G5643b,它的5脚有个稳压管并联对地,测5脚无电压,然后看屏幕有“无信号显示”,但是一连接电脑就黑屏,听里面的声音重复启动,求高手帮忙怎么解决,本来发了一个贴,版主不理我,只好求各位帮帮忙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356-1-1.html 你在这个帖不是说已修好了吗?

网友:
5脚是SYNC触发脚,只有行输出电路正常工作后,才能检测到脉冲信号。
你的机器都有“无信号显示”了,说明开关电源基本正常了,联机后,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电压是否依然正常?

如果不正常,百度一下,我以前写过STRG5643的原理文章,可以参考一下。
如查正常,查行输出电路。

网友:
电源还可以修 后级难修得要死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是高压包坏或者高压包的一个脚(记不清楚是哪个脚了,好像是4,5脚吧)出来接一个稳压二极管6608 BAV21 12V的坏所至,你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