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 关机后 3秒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3-07-17):
客户给我时!这块主板遭雷击过, 开机正常, 这是找不到网卡! 接了外置USB网卡! 开机没问题!关机后3秒自动重启, 系统,内存 显卡! 都试了!没用  求指教!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网卡芯片芯片必须拆下来,然后在试

网友:
网卡芯片已经坏掉了,换下,然后 ,测试IO的启动哪几脚!   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小电容坏了!  就是被击了

网友:
就是那个网卡芯片的事

网友:
估计网卡击穿了,把那芯片拆了,拆了可以触发的话,就换个独立的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板子  网卡芯片会短路严重发烫吧 没有取下的话 会扩大故障 吗

不一定,但是肯定不好用

网友:
不管怎么先把网卡芯片吹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 短路的话也会造成主板触发上电 不跑码吧

对啊,因为网卡是3vsb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卡芯片 损坏的话 有些 也会造成南桥待机电压 不正常 吧

有 可 能  啊

网友:
把网卡芯片取下,再不行就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