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5 点不亮

楼主(2013-07-17):
诊断卡跑几步到73  换了两个新北桥还是一样 电流到1.5左右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好 的 。昨天 还 修好 一台

网友A:
差不多。你 的 集显还 是独显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你 的 集显还 是独显 啊

集成的 。。。

网友A:
你 先  找 一 BIOS刷下。应该好 的,和 我 昨天  的一样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先  找 一 BIOS刷下。应该好 的,和 我 昨天  的一样现象

好的 谢谢了

网友B:
这种机器跑73应该亮了吧? 建议外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跑73应该亮了吧? 建议外界试试

试了 没亮。。。。。

网友:
那就试着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U座加焊下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