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Q40 外接显示 内屏无显

楼主(2013-07-17):
没有屏开启电压BKOFF#
EC换过 EC经过的原件没有

LCDDVD也没有
UMA_ENVDD是显卡高电平开启 打开+LCDVDD
这个高电平没有

现在就是到底要不要焊北桥

补充内容 (2013-7-19 16:55):
机子已修复  仔细查看 LVDS 中27脚无电压 这个是进屏的 3V 于是拆开屏 把屏线重新插拔 再开机 有了背光 但是无显示 然后换了个屏 显示正常

网友:
高手分析下

网友:
如果是AMD 的话。果断的干北桥吧。

网友:
干桥试试吧。。

网友:
如果是ENVDD开启没有,应该是显卡没有发出信号,肯定是显卡问题。看看否脱焊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屏线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