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过第一屏之后 花屏

楼主(2013-07-17):
东芝m200过第一屏之后 不正常显示,显示好多数的条纹,还一闪一闪的、、、

网友:
外接下是花的吗

网友:
NEC电容先干掉

网友A:
集成显卡可能是电容。独立有可能电容,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可能是电容。独立有可能电容,有可能是显卡。

哪块儿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块儿的电容呢

nec大电容。

网友:
或许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 在CPU座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