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问这个20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7-17):
小弟3年前买了一个二合一的焊台,型号是赛克852D+,前几天被雷打坏了,烙铁还能用,热风枪是只要插电不管有没有按开关就一直出风的,风枪调风速是好用的,但是打开开关不出热风,不出热风好修,都有型号,可以买到货,但是打开烙铁和风枪都不显示温度,也不亮,检测了一下发现温度显示屏上的一个20脚双排插的芯片坏了,1脚供电短路,但是芯片上没有型号是空白的,芯片下面有一排字是103ANAAA e3,谁问各位大师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下面是图片

网友:
这个是假赛克,那个温度显示不是显示实时的温度!只要铬铁和风枪能用就行了!那个温度显示没意义!

网友:
是个单片机 ,就算你有芯片也没有用,没有程序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就显示用的,另外你就知道是什么型号,你没程序也没用

网友:
没有单个芯片买的,只能买整个表头,那是个单片机,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
上星期编了一个安泰信AT852D的程序!!用S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