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M直读泰克示波器2445

楼主(2013-07-17):
泰克2445示波器,CRT直接显示频率、/电压、周期,使用方便。机器正常,无配件,850出,外壳有点损伤,屏幕灯调的时候不亮,不影响使用。QQ63270736

网友:
屏幕灯调的时候不亮, 是说需要调的时候 不亮是吗,这个一般调好 很少动了的吧。如果不动,每次上电开机都正常的吧

网友:
你好,这个只是晚上用的小灯泡,没什么大用的

网友:
哎,楼主都那里搞得这么多波波卖啊

网友:
朋友闲置的机器,手上有很少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这个地方有一台,但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这个型号一样的。

网友:
示波器继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