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MH4的B_ON出不来啊?

楼主(2013-07-17):
我手里有一块进水的T42的主板,最开始M路的3.3V 5V都有,开机不触发,测量PMH4 TB H8的工作条件后发现PMH4无3.3V的待机供电,飞线后再次开机,触发掉电,再次检查TB工作条件,发现VDD15没有,发现D32(给VDD15整流的二极管)漏电,更换后VDD15正常,再次触发依然掉电,跑线发现TB的25脚到VDD15不通,飞线后触发跑码83,更换BIOS和安全芯片后,正常跑码52 60,成功点亮,准备装壳,再次开机发现不触发,拆开测开机键的信号已经进到PMH4 H8中,而且用镊子短接有时能开,上键盘干脆不开,继续往下查,在开机瞬间,A路电压一闪既无,APWRGD也是,只有B_ON_PMH4(从PMH4的70脚出来)一直没有反应,通电测对地电阻38欧,以为PMH4坏,更换之,故障依旧,TB更换之,故障依旧,再次测量有关信号,-ICH_SLP_S3、-ICH_SLP_S4都为高电平,-D3COLD_SEL触发时也有跳变,-PM_SLP_S3、-PM_SLP_S5在触发时也有跳变,PMH4的70脚通电后对地还是38欧,跳开该引脚,发现该引脚对地的电阻为38欧,外围电阻无穷大,难道是PMH4还有其他的条件没有满足?至此陷入维修困境,望高人指点!!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啦,换了个H8就好了,我用示波器测了下APWRGD,虽然有波动,但是最高的峰值也仅仅1.2V,而其他的波动都在3V以上,怀疑从TB的49脚出来的APWRGD有问题,因为我刚刚换过TB,所以把故障锁定在外围,挑开TB的49脚,把A_ON直接飞线到APWRGD上,反复开机成功率100%,但是跑87,这是典型的安全芯片没起来或者错误,但是BIOS和安全芯片都换过了,既然他能跑码,这就说明各路电压都正常,于是我开始测量M路、A路、B路的供电,全都有,而且他跑的时87,不是独眼0,所以复位和时钟都应该正常,那么就剩下H8和南桥了,心想出于安全起见南桥的黑胶得泡1天多才能搞,还是先可H8下手,更换之,再次开机OK,恢复TB的49脚,上测试卡,成功跑52 60,经过反复测试N多次,不再犯病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