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实例,别的网站看的觉得好的就赞个。

楼主(2013-07-17):
联想L193 Wide显示器的拆卸方法只需注意台座后面的标签下面有2粒螺丝钉,其它部分就和一般的显示器拆卸方法一样,详见图1、2、3所示。必须撕下标签后才能拆卸,一般显示器标签下面是极少有螺丝。

联想L193 Wide指示灯不亮维修 实例1
电源板的电路图4,电源块IC201用的是LD7575PS 8脚电源芯片。
检查发现F201保险熔断,Q201(A2761)场效应管击穿,C201(450v100uf)滤波电容鼓包,代换所坏元件后开机电源正常亮。A2761可以用常用等K2645、6N60 、10N60等代换

指示灯不亮维修 实例2
检查发现300V电压未泄放,说明电源未启振,测量IC201(LD7575PS)的1脚0v、 2脚0, 3v、3脚0v、 4脚0v、5脚、0v, 6脚12v,7脚0v, 8脚280v 检查LD7575外围未见损坏,代换IC201后电源恢复正常。
正常后测量LD7575各脚的电压参数:1脚1.3v  2脚2.7v  3脚0v4脚0v  5脚1.4v  6脚15v  7脚0v  8脚 302v

指示灯不亮维修 实例3
通电后电源板发出叽叽都声音,检查发现300V电压能泄放,检查发现15v整流管SB10100CT击穿,用SB1045CT代换后电源正常。
指示灯不亮维修 实例4
检查就保险熔断、场效应管击穿,换后顾客取回家第2天开机就再次出现不通电,后来就出现屡烧Q201开关管,LD7575、400V整流滤波,尖峰吸收电容,几乎把电源初级的所有电容都换个遍也为修好,最后查出R216(201)200Ω电阻变质,换后才彻底修好。
这个问题实际是本人忽视了检查开关管的G极电路,多次击穿开关管一定会链带损坏G极到电源芯片之间的元件。这电阻变大了会造成激励不足肯定率烧开关管了。

指示灯闪不开机维修 实例5
测量电源板供电都只有12V和4.1V左右波动,检查发现C216/ C217(25V1000uf)、C212/C211(25V680uf)电容都鼓包了,换后供电上升为15V和5V测量驱动板上都+5V、+3.3V、+1.8V供电正常,(电源板如图5)装机后试机一切正常。

指示灯闪不开机维修  实例6
检查+15V  +5V  供电电压稳定,只要一接通电源不按开机键,蓝色指示灯就闪,并且有规律的闪,大概1秒闪一次。测量驱动板上的稳压IC输出+3.3V,+1.8V都也正常,拔下键控板后故障不变,测量到逆变部分到开机电压为0.8V左右摆动,2块电路板上没发现有凸顶、流液的电容,也为发现供电板有明显的接触不好的现象。代换电源板上供电的所有滤波电容无效,拔掉屏线后通电指示灯不闪了,按开机灯管亮了白屏,糟糕屏坏了?抱着试试看插上屏线在开机显示正常!怀疑驱动板上有问题,因为我取屏线是取的连接驱动板部分的,所以有可能按压了芯片部分导致正常,首先拆下驱动板清洗后用焊台给芯片整体补焊,并把3.3V、1.8V两个稳压IC旁边的滤波电容一起代换,连续试机一个星期都正常才交给用户。L" i4 y7 _/ z0 o+ ]

开机屏一亮就变为黑屏维修 实例7
不管是否联机开机一闪就变为黑屏,黑屏时用灯光照着屏幕隐约可见图像,说明问题应该是在高压板或者灯管上,该机的逆变部分是由IC1(TL494C)和高压驱动管Q5/Q6(K3615)所组成,检查逆变部分Q5(K3615) 场效应管坏了一只,由于手头没有备这型号的管子,用了只40T03GP代换后正常,为了匹配我把2只都直接代换后监测2小时2只管子温升正常才交予用户。

开机屏一亮就变为黑屏维修 实例8
开机大约3-4秒就变为黑屏,屏幕刚出现了联想LOGO就黑屏了,检查逆变部分(K3615) 场效应管2只都正常,直接用维修试机高压板单点屏,能点亮发现亮度闪烁并能听到灯管处发出呲呲的轻微响声,肯定灯管问题(此款机子喜欢坏灯管),当拆开后发现屏上部有根灯管已经脱焊,固定灯管的橡胶座子已经烧糊了,焊好灯管并且用热塑管套好,装好屏电路长时间试机一切正常。

花屏维修  实例9
有时候开机时显示正常,有时候开机出现花屏,正常时几分钟后图像开始失真,就像8/16位彩一样,调出OSD菜单显示正常,拆下30针屏线后换上新的开机后正常。一般屏线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洗,用橡皮擦就可以了,为什么这种屏线要换,因为这种LVDS是半边插针半边片插式的,如图6所示,
液晶花屏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的问题,但是驱动板问题还是LVDS信号线故障还是不好太分辨,常见LVDS信号排线问题一般会出现数条竖条或者偶尔白屏,并伴有偏色和显示效果层次感差,如果重复开关机可以偶尔恢复正常。驱动板问题会出现显示图像的分裂,OSD字符显示也会花屏等,显示的效果无层次感。
一般屏线接触不良可以用橡皮擦将片插处金手指上的氧化物清理干净,用棉花少许蘸点变压油搽处后插入。再用铝箔胶带沾到插头背面方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以后多发点儿维修方面的经验。

网友(2014-07-18):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以后多发点儿维修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