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 M61P S3 不认键盘

楼主(2013-07-17):
技嘉 GA M61P S3 不认键盘,鼠标键盘接口阻值测试正常,就是不认键盘,没键盘也无法继续进系统,请高手给点维修思路,来点维修资料,谢谢!!!

网友:
阻值正常那你有没有量排阻上的电压正常没,说得不怎么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你把键盘插口座子后面的贴片电容去掉试试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到时间拆下电容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