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完系统后,不引导。主板问题 求助

楼主(2013-07-17):
如题,一块索泰的G41 主板,用装好系统的硬盘试,能够显出WINDOWS XP 。无论是在此主板上GHOST系统,还是在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后再在此主板上装,都会显示此英文。(图片在下方)  小弟已经换了GB的南桥,官网没BIOS,还没刷BIOS。但估计BIOS可能性不大。求大侠指教。

补充内容 (2013-10-11 12:09):
已解决,答案12楼。

网友:
不用ghost安装就可以了!ghost在有些机器上稳定性不够好(boot驱动不对)!用光盘安装或u盘装,不行在考虑其他情况!

网友:
不懂,等高手回复?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过硬盘试没有?

网友:
你用光盘装试试吧,Ghost装有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
去不凡网下BIOS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不过是HP的机器。后来网上下地hp专用GHOST装的。

网友:
装个win7试试吧

网友:
分区没分好吧

网友:
先试试进BIOS修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点评):
先试试进BIOS修改一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593-1-1.html

网友(点评):
按此方法关闭加密狗,OK了。

网友:
你先一步步安装系统, 你硬盘装在SATA0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