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坏了个绕线电阻 怎么替换

楼主(2013-07-17):
手头没有原装的绕线电阻 想找个绕线电阻替换 不知道相差多少K 可以替换  求老师傅 教教基础知识

网友:
烧坏的电阻是多大的???

网友A:
好歹也要将型号啦参数啦告诉大家噻。不然天知道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也要将型号啦参数啦告诉大家噻。不然天知道是什么?

两个都是坏的  要什么颜色的才可以替换

网友C:
这样看还是不太清楚,你自己根据色标读书就行了,或者直接查百度。

网友A:
模模糊糊的。将色标告诉大家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模糊糊的。将色标告诉大家噻。

大那个绕线电阻颜色是 红 黄 黑 金 小那个绕线电阻是 红 绿 黄 黄

网友:
这是线绕电阻吗??这就是普通的碳膜电阻,色环碳膜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大那个绕线电阻颜色是 红 黄 黑 金 小那个绕线电阻是 红 绿 黄 黄

大那个绕线电阻颜色是 棕 黄 黑 金 小那个绕线电阻是 棕 绿 黄 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看还是不太清楚,你自己根据色标读书就行了,或者直接查百度。

大那个绕线电阻颜色是 棕 黄 黑 金 小那个绕线电阻是 棕 绿 黄 黄

网友:
买几个新的回来就行了

网友:
旧的电源板上也有

网友:
大哥那不叫绕线电阻,那叫色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那个绕线电阻颜色是 棕 黄 黑 金 小那个绕线电阻是 棕 绿 黄 黄

上面的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不是绕线电阻!

和这个类似的那种绕线的是保险丝用的!

这种才是绕线的...

色标法:用不同颜色的带或点在电阻器表面标出标称阻值和允许偏差。国外电阻大部分采用色标法。  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金-±5%、银-±10%、无色-±20%  当电阻为四环时,最后一环必为金色或银色,前两位为有效数字, 第三位为乘方数,第四位为偏差。
但精密度电阻器的色环标志用五个色环表示。第一至第3色环表示电阻的有效数字,第4色环表示倍乘数,第5色环表示容许偏差

网友:
直接告诉你值吧,棕 黄 黑 金那个是精度为5%的14欧电阻, 好像没有棕 绿 黄 黄的吧,棕 绿 黄 金的就有,那个是精度为5%的150K欧电阻。

网友E:
第一个电阻阻值为24欧3W,第二个电阻阻为150K1W,这两个电阻为金属氧化膜电阻,第一个为电源盒+5V负载电阻,第二个为电源均压电阻。

网友:
棕 黄 黑 金色环电阻是精度为5%阻值为14欧的电阻, 棕 绿 黄 黄(金)的是精度为5%的150K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电阻阻值为24欧3W,第二个电阻阻为150K1W,这两个电阻为金属氧化膜电阻,第一个为电源盒+5V负载电阻, ...

棕 绿 黄 金 150K1W的可以用棕 红 黄 金替换吗

网友:
棕 绿 黄 金 150K1W的可以用棕 红 黄 金替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不是绕线电阻!

和这个类似的那种绕线的是保险丝用的!

棕 绿 黄 金 150K1W的可以用棕 红 黄 金替换吗 顺便教教怎么看色差替换的啊  不是很明白你上面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大电容的均压电阻是可以的(二只一起换,1W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棕 绿 黄 金 150K1W的可以用棕 红 黄 金替换吗 顺便教教怎么看色差替换的啊  不是很明白你上面的

已经把对应的颜色和值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是 不是很明白你上面的 ?不明白什么??
棕 绿 黄 金 代表的是:
读数:  150 KΩ 误差:±5%
棕 红 黄 金
读数:  120 KΩ 误差:±5%

差了30KΩ 啊,电流会大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把对应的颜色和值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是 不是很明白你上面的 ?不明白什么??
棕 绿 黄 金 代表的是 ...

哦 谢谢了 现在有点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电阻阻值为24欧3W,第二个电阻阻为150K1W,这两个电阻为金属氧化膜电阻,第一个为电源盒+5V负载电阻, ...

5%是碳膜的,膜是黑的;1%是金属膜的,膜是银白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了 现在有点明白了

算了,给你一个在线算色标电阻的吧,你自己玩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棕 绿 黄 金 150K1W的可以用棕 红 黄 金替换吗

可发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算了,给你一个在线算色标电阻的吧,你自己玩吧:

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发替换。

辅助电源修好了   现在出现开不了机  所有线都没有电压 为什么啊  还有哪里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5%是碳膜的,膜是黑的;1%是金属膜的,膜是银白色的。

辅助电源修好了   现在出现开不了机  所有线都没有电压 为什么啊  还有哪里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发替换。

修好辅助电源后  发现所有线都没有电压输出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5%是碳膜的,膜是黑的;1%是金属膜的,膜是银白色的。

修好辅助电源后  发现所有线都没有电压输出 怎么回事呢?

网友F:
你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是TL494或7500吗,如果是这两个芯片的一种,有辅助电源了就得让它工作起来。测12脚应有8伏以上的电压。4脚应有3伏左右的电压,短路绿与黑线后这个脚变为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源的主控芯片是TL494或7500吗,如果是这两个芯片的一种,有辅助电源了就得让它工作起来。 ...

电源只有一个4脚 和一个20脚 那个是 呢

网友:
20脚是电源脚。

网友F:
参考这个图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参考这个图来修。

刚测试了20脚的  没有电压  是不是芯片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参考这个图来修。

你这个图纸看不懂啊  求教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测试了20脚的  没有电压  是不是芯片坏了呢

挑开20脚看看,有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这个脚应该有5伏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挑开20脚看看,有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这个脚应该有5伏的电压。

我硬启电源也没反应 绿线接黑线  也没有电压输出 应该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F:
20脚没有来电的原因。

网友:
第二个是14欧,第二个是1.5欧,第二个后二环应该为金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脚没有来电的原因。

这2个场效管能替换吗?

网友:
硬启电源也没反应 绿线接黑线  也没有电压输出 建议先检查那六个可控硅,如发现哪个坏了,继续检查其周边元件。如果还不行的话有个方法,就是从头检查起,如检查保险丝有没有断,看一下电路板中有没有地方短路了,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坏的  要什么颜色的才可以替换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线绕电阻哎。。。

网友:
照原来的样买一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