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GT240显卡 不装驱动正常 装完驱动重启花屏!

楼主(2013-07-17):
有块GT240显卡 不装驱动正常 装完驱动重启花屏! 请问是驱动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装的是原装驱动吗,如果是原装驱动,那就是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不是显卡问题还会拿来问了

网友:
驱动装错了吧

网友:
打对地阻值,一样的话就加焊GPU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知道就是GPU问题 对地那里值,不对就是GPU问题

网友:
加焊了GPU  还是不行 晕  难道要重新植球?

网友(点评):
你运气很好,没有爆掉,,直得高兴一下

网友(2014-11-18):
重植GPU,测量供电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用MATS测一下显存是不是全好,如果都没发现,只能更换GPU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改写BIOS的山寨卡!

网友:
加焊没到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打三次组织,看是否一样,测试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显卡BIOS看看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吗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卡的事,没装驱动正常,也在常理之中

网友(2014-12-24):
驱动不兼容也会呀

网友:
加焊一下主心看看

网友:
装个老点的驱动试下,有些显卡是刷上去的。我碰到张显卡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是显卡驱动问题吗?以前遇到过。用公版 的驱动 。

网友:
可能是GPU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