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L1753T-SFS.ACNOQNP上电指示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3-07-17):
如题,怎么解决?D:\My Documents\My Pictures\QQ图片20130717134836

网友:
检查电容,高压,灯管.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接上电源我听了一下有兹兹的声音大电容上发出。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明天找个300V的电容换一下试试,还有一下小电容也鼓包了。

网友:
确定是电容响嘛?   感觉还像接触不好  导致的响声  或者是开关管被人换过 和原装的不样 导致功率不够

网友:
先换了鼓包的电容在说呗!

网友:
更换电源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