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待机正常,不触发上电

楼主(2013-07-17):
联想R61待机正常,3v5v都正常也有1.5v电压,按开关不触发上电,初步认为是u28和u61有问题,换了u28之后还是不上电,正在换u61,一直找不到u61的不懂4175kvt型号,用bd4176kvt换好后直接没有3v和5v电压了,什么知道下一步该什么做了,我换的那个芯片是从别的板子上取下来的,估计是坏的,不知道什么办了,手里又没有那种芯片

网友:
买个新的换上

网友:
不要急着换芯片,你先测一下这个管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看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多看一下开机电路这一块的电路图

网友A:
现在两个芯片都烧了,纠结死了,原来好好的,结果又把原来的换上去之后直接烧了 ,什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两个芯片都烧了,纠结死了,原来好好的,结果又把原来的换上去之后直接烧了 ,什么办了

你有没有焊好?怎么会这样?焊了之后一定要多看看再上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焊好?怎么会这样?焊了之后一定要多看看再上机。

看到了,连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连焊了,

现在好了吗?

网友:
查看EC工作条件 时序

网友:
换个新的芯片看看,再测一下开关上有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