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有波浪

楼主(2013-07-17):
从客户手里接到一显示器,一看就知道是维修过的,里面的板子改的乱七八糟的,故障是,屏幕一会白一会黑,有点象墨汁滴到水里面满扩散的那种感觉,开始怀疑是屏幕或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最后动动屏线机器可正常显示,但是,点一会就发现屏幕上出现一些波浪形状的东东,想不出是哪里的问题,难道还是屏线的故障?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屏幕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VGA线质量不好吧,以前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不是屏幕的问题,我感觉应该在屏线和vga线之间,但是手头没有屏线所以不敢确认

网友:
你再看看屏线这块,用橡皮擦一下。再试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屏线问题大点,你可以看下液晶板上面的屏线接口是否有脱焊的情况。实在不行换根屏线了。

网友:
我调整了下刷新率,现在屏幕没有水纹了,不知道禁不禁得住时间的检验

网友:
你之前不说有改动吗 上的是通用驱动板吧  刷下程序试试 。。。。

网友:
感觉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VJA接口有干扰。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看看。

网友:
估计是屏线 换一根试试

网友:
把桌面换成,白,黑就知道是屏还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VGA线啊,换根啊

网友:
跟显卡没关系吗

网友:
你把显示器装好拿到别的地方试试看·。。。可以能是有干扰之类的吧~、。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拔掉屏线 只接灯管看看

网友:
检查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它失效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