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3-07-17):
联想b460,通电0.001,没有待机,拆机后发现左侧待机芯片tps51123开启脚电阻烧坏,报价后开修,首先测量隔离后电压19.01v正常,tps51123开启电压由隔离电压分压而来,分压电阻r376/r377烧坏,查图纸可得两个电阻是100k、249k,分压后电压为5v,作为tps51123的开启电压,更换后通电测试,仍然没有出待机电压,对地测试发现3valw对地为零,烧鸡后io发烫,该机io是npce781ea0dx,手边只有lf0dx和ba0dx,基地说可以代换,就换掉一个,开机测试仍然没有待机,但3valw对地已经是443,想到应该在没有上io钱烧鸡,现在阻止正常的话应该怀疑51123,更换为5112后正常出待机。至此维修结束,经验如下:
1.tps  51123和tps51125通用,
2.npce781ea0dx lf0dx和ba0dx是通用的

中间有点弯路,因为没有拔掉bios电池,所有元件更换后待机等闪,不触发,因为这个bios比较容易坏,就刷了bios,刷的时候校验错误,就换了一个bios芯片,下了几个bios刷进去都是到0.7a不亮,换回原来的bios芯片就可以正常亮机了,这个求大神解释,

图纸论坛有,客户一边看着没有照片,不好意思

这个机器左侧待机芯片被几个灯的隔离海绵压着,可能这几天下雨潮湿导致海绵导电,烧了一串东西,应该算是设计缺陷,我装机时特地用高压胶带将待机芯片盖上了

网友(2014-07-13):
学习了。这个电阻是爱坏。

网友A:
这款机器可是神机,问题那是相当的多,不开机:待机芯片,I/O程序,CPU铁上管问题也是相当的多,前些天修了个这个机器,装XP系统一开始解压就掉电,换过硬盘,换过N个系统版本,无论你怎么装都是这样,但神奇的是你装WIN7,不管你怎么装都可以装进去,最后把CPU的两个铁上管换掉一切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是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可是神机,问题那是相当的多,不开机:待机芯片,I/O程序,CPU铁上管问题也是相当的多,前些天修了 ...

为什么装WIN7反而会不掉呢,新程序不是更大点吗?

网友:
海绵受潮的修的比较多

网友:
这机器问题很多。特别是哪个供电芯片5112的

网友:
海绵我一般都撕掉了,害人的东西

网友(2020-03-18):
这个海绵是通病了,修过很多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