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一微机报BIOS电量低故障

楼主(2013-07-17):
一戴尔商用机,开机报BIOS电池电量低,更换新电池后还是报电量低,有时按F1后能启动系统,有时不能。大家有见过这样的故障吗?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更换电池后要重新设置一下bios。
再一个检查是否安装到位,接触点是不是良好。不行再换一个试试。
不要刷新bios,和BIOS无关。

网友:
你先量一下VCCRTC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