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屛线

楼主(2013-07-17):
改通用驱动板时怎样选择使用什么样的屛线

网友:
按屏的接口类型

网友:
看屏的接口是什么样的咯

网友:
按针数和结构了   可我刷来白屏啊       有大哥能具体讲讲不

网友:
你先要看看屏型号,再到网上去找一下屏的参数,一般都会告诉你屏是(双8、双6、单8、单6)那种,还有就是屏线也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