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进水维修

楼主(2013-07-17):
机型:华硕K41V
版号:83VF
现象:进水,不开机
注:此机板上无标号,对着点位图,一个一个元器件找的,修的比较艰难。为避免大家走弯路,发几张图给大家
维修过程:拆机,把腐蚀的白色地方清理干净,通电,无3V5V,正准备量电压,看到Q8820已烧糊,直接找了一个上去,结果大电流,怀疑充电芯片MAX17015坏,找了下,料板上没有,只要订了两片,货到换上,无大电流,测3V,5V待机电压,都无,量RT8206 6脚VIN无供电,飞线到6脚,看到R8126有腐蚀,看电路是4脚启动电压ENLDO供电,测此电阻阻值无穷,更换100K电阻,通电,3VO,出来了,无5VO,此电压是14EN1给的开启,测14无电压,EN1就是ENBL,追查为ENBL,此电压由Q9105控制,4脚电压无,所以3脚不输出,不正常,查供电R9100坏,更换,4脚还是无电压,查4脚电压,由VSUS_ON控制,VSUS_ON无电压,此电压是IO 8712E控制,IO供电正常,ACIN_OC#高电平3.3v,不正常,正常电源供电,ACIN_OC#应为低电平,这个信号是充电芯片控制,测DCIN 19V正常,ACIN无电压不正常,ACIN由电源适配器19V分压得,R8800,R8802分压,测R8800阻值无穷,更换,ACIN电压二点多伏出来了,充电芯片检测到些电压,给IO的ACIN_OC#输出低电平,IO工作,输出VSUS_ON高电压,ENBL即EN1输出高电压,5VO电压出来了,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亮机了。
总结:进水坏的电阻四个,都是19V供电的,R8126 R8114 R9100 R8800,充电芯片MAX17015,由于无标号,很费时。

网友:
ASUS F83vf  图纸+点位图+软件

ASUS F83vf 图纸+点位图+软件.rar

网友:
R8126 R8114 R9100 R8800 这四个电阻阻值各是多少?

网友(点评):
图上标了的,我用红圈画出来了,基本差不多就是100K的电阻。

网友:
s楼主修的不错呀,技术很好。

网友:
进水的机还是先整板扫描一下,有明显腐蚀地方的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