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20A 档LOGO 报错 报错 can't detect TPM device 维修一列

楼主(2013-07-17):
一客户拿来修的ASUS U20A 开机档LOGO 报错 can't detect TPM device   说是找不到TPM 硬件 不管他, 正常情况下先排除USB 接口 声卡接口 光驱 排除后故障一样,
报风险经客户同意后,去除声卡 网卡 还是 挡LOGO 后装回去 上BGA 焊接南桥AM82801IUX  装机测试 可以进系统 但是声卡不能用,该声卡芯片AL269,怀疑 声卡没焊好 ,重新焊接还是不行 查各处工作条件 正常,无果 换声卡,还是声音不能用。历时4个小时,后让老板和沟通外接USB声卡好了。发给客户后,第二天谁知道又出现问题档LOGO 问题。再次加焊南桥AM82801IUX 不显示了,此南桥极少见 ,让老板订购新的南桥后可以开机,但是还是当LOGO,此时想到之前因为声卡不能用,是不是因为声卡原因呢,论坛搜图纸搜不到,想起前几天修新款机器K42 声卡也是ALC269 找到图纸后 断开 1 9 25 38 46 角。

断开老板特意提醒要进BIOS 里把声卡关掉 不然还是一样会档LOGO的。

至此折腾了2天了,此机修复完毕 完美进入系统。唯一的缺点还是没有声音。

发此贴的意思 是告诉大家
can't detect TPM device 报错不一定就是什么TPM

网友:
那最后问题是BIOS声卡设置选项没关引起?

网友:
Can't detect TPM device. 侦测不到信赖平台模组
TPM是什么?TPM即Trusted Platform Module,可信赖平台模块,用于保护PC、防止非法用户访问,应用于台式机、笔记本上。
这个应该在BIOS里有关闭的选项的,但有些板子里把这个选项隐藏了。那就需要改下BIOS默认值。
象Award 6.0的BIOS用Modbin就可以修改,改后刷回去。

网友:
这个板子里没有TPM 的什么选项。总之肯定不是声卡引起的档LOGO 。

网友:
TPM应该是一个安全芯片,IBM笔记本不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