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楼主(2013-07-17):
接到机器后,插电,发现待机0.01,后又没了,开机无反应,换D95280解决

网友:
待机0.01就不对,应该在0.008,正常它是接入适配器瞬间有3.5V,然后掉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哈哈,修了好多太多台了,还有这芯片老贵了!

网友:
10个有9个都是这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