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不显示,怎么回事、开机跑1.7·~2.2

楼主(2013-07-17):
有没有碰到的

网友:
努力学习中

付吕剑武 -6 严禁灌水

网友:
恩 换了个OK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2014-08-07):
慢慢查吧,我也遇到这台,每台机的故障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就是Y450的

网友(2014-11-28):
每台机的故障都不一样的

网友:
我上次遇上,刷个BIOS就好了,刷71的bios不成功就会这样的。

网友A(2016-09-22):
我的跑1.8A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跑1.8A还是不显示

看一下电流的跳变情况,判断一下有没有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