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器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3-07-17):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的L600-71B要维修,板号为:DATE2DMB8F0 REV:F

上电流表待机0.1,不触发,认真检查没进水,也没见到修过的痕迹,测了下各大电感,除了显卡供电阻值4欧,其它阻值没见很大异常,也没元件发烫,测了下待机电压,发现5VPCU正常,3VPCU电压有3.82V,感觉不正常。

会是哪里出问题呢,实物图待机芯片为UP6188A1,图纸上标识是RT8210B(没见焊过痕迹),待机芯片5V_EN为5.08V,3V_EN也为5.08V,追查这信号如下(只有这一处没见连EC)

现在有点怀疑待机芯片不正常,不知道哪位朋友有没有修到过这种待机偏高的机器,还请赐教……
附上图纸

网友:
待机就不要查了,就查有没有触发。看一下转换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能触发吗,待机HM55有点温度,但不烫水。

就是不能触发吗,待机HM55有点温度
,但不烫手

网友B:
你都查到3V不正常了 就从那里开始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都查到3V不正常了 就从那里开始查吧

是个头疼的机器,不好判断呀,查EC能收到开关信号,但DNBSWON信号3.3V按下开关变成2.5V后立刻变成3.3V,RSMRST信号没有电压,别的好像基本正常,那个3.82V不知道能不能算正常,就多那么一点点。明天刷一下EC BIOS试试吧。不想急于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个头疼的机器,不好判断呀,查EC能收到开关信号,但DNBSWON信号3.3V按下开关变成2.5V后立刻变成3.3V,R ...

你那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要修供电啊 还有DNBSWON那个信号按下应该是3-0-3的变化 RSMRST没的电压要修出来  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点是事哦 你为什么要刷BIOS  BIOS是参与出发的吗? 待机0.1就是偏高的啊 有可能是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肯定是不正常的 要修供电啊 还有DNBSWON那个信号按下应该是3-0-3的变化 RSMRST没的电压要修出来  有 ...

怕EC程序引起的,本身EC一点温度都没有,不过也有坏的可能,只有先简单后复杂的修啦。但EC坏应该不会导致3.3V电压升高呀,一点道理都没有。明天还想换个待机芯片看看,看3.3V反馈脚是个0欧电阻,和待机芯片是连着的,我解释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