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小弟我这遇到一个极品故障,向高手求解

楼主(2013-07-17):
手里有一块技嘉I845GV的板子,到欢迎使用界面卡在那里了,走不了···但还没死机,主板附件已全部替换过,确定是板子问题。键盘的NUM LOCK指示灯还能亮或灭,不过反应很慢。向各路高手求解。谢谢

网友:
首先试下进PE是否正常,是不装硬盘!  如果不正常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或是BIOS

这个得靠自己一步步尝试排除

网友:
先拆网卡  声卡  1394  com口芯片    在干BIOS     然后干SB

网友:
4L  有徐老湿的风格

网友:
擦  是 3L  才对啊         才刚上主板课几天  不怎么会

网友:
刷个BIOS,不行搞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老徐套路呀。。

哈哈,我是他的小弟

网友:
果断干掉SB。。。

网友:
在补充一点: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