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大电容边上四个RL205二级管可用FR104或FR107代换吗?在线等

楼主(2013-07-17):
电源大电容边上四个RL205二级管可用FR104或FR107代换吗?在线等

网友:
最好是用FR207代用,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
要估计你的电源要用在多大功率的电脑上,低于200W的主板可以代换

是的,内行

网友:
负载不大没问题,大了就不行!

所言极是

网友A:
不能,205跟进107的工作频率不一样,205可用的257,207,像换一些不同型号的零件最好是查查资料再换

网友:
交流 220 的 频率 可以无视 哪里都比他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205跟进107的工作频率不一样,205可用的257,207,像换一些不同型号的零件最好是查查资料再换

非也,这里主要是耐压和电流的问题,我不建议楼主这么干。
FR104与RL205的工作频率的确不同,FR104的更高。以高频易低频是可以的,反之不行。

网友:
尽量換大电流的二极管保险換小了爱烧

网友:
按照常理来说是没问题的,只要二极管数值大于300到400间代换是不成问题的。5822你就不要装在整流前级上了,要不然,哈哈过年提前放烟花了。装这些东西最好带上一双高级防爆眼镜,对于新手来说,要不然眼睛炸坏了可不是钱的问题哦。

网友:
FR104代换FR107的话可能会引起电源功率不足,因为厂家设定的频率是跟管子匹配的

网友:
不行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