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触摸部分不灵维修

楼主(2013-07-17):
前几天客户4S送来触摸只有最右边竖着一排失灵,看故障判断屏损坏,报价后 更换屏幕,结果换了还是一样,那肯定是主板问题了,开修,
测量触摸供电1.8V,测试供电反馈0.4V均正常,断电后检查触摸输入输出数据线对地电阻:

基本一致,没什么问题,判断触摸虚焊,开风枪重焊了一下,测试后触摸正常,修复,装机,通知客户下午取机,谁知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下午3点多的时候客户手机来了条消息,我下意识的拿起手机想看,没想到触摸一点都不灵了,,一点没反应,重启也没反应,郁闷了,,客户一会还来拿呢,,赶紧开拆,把触摸芯片直接拆下来,重值后装上,还是涛声依旧!!!
这下麻烦了,
打开电路图
在次检查触摸芯片供电

结果发现没有1.8V供电,心想这个简单,飞个线就好了,临时飞了一个1.8V供电,结果还是一样触摸没反应,检查1.8V、1.3V、1.1V、0.4V电压均正常,测量复位信号为0V,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难道是CPU没发出复位信号?
由于手头没触摸芯片,只好等客户来了给解释一下,让晚2天过来取了。
淘宝定了2块触摸芯片,以防万一,说好顺丰,没想老板给我发申通,一等就是三天啊,触摸到了后,一看是拆机的,除胶,值锡,上机,测试,心都凉了,修不好得赔个板了,人家本来只有右边一条,现在倒好,一点没反应了,
正郁闷呢,一想不对,还有个电源飞线拆了还没接呢:)
赶紧的接上,开机,,嘿嘿,一切OK。
现在把最终飞仙的位置拍了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电容C197正极飞线到C129

由于是修好后才拍的,后面铁架子焊好了没打开,只拍了正面的:

由此过孔到背面

顺便拍了一下坏的触摸芯片:

装好后测试一天工作正常,通知客户取机了.

网友: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呀!可以解释一下吗?触摸IC为什么会加焊后会失灵呀!

网友:
什么拍的,这么大又这么清淅?

网友:
苹果太麻烦了,触摸芯片设计在主板上,我还以为是在触摸屏上的呢。

网友:
那个你后补的飞线 是本来就是断的还是你加焊的断掉的?

网友:
相机不错 很清楚 订苹果的配件 基本好多事拆机的 ……

网友:
你用的什么照相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开始没断,第一次修好后 突然就断了

  那就应该是吹芯片的时候没注意给吹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应该是吹芯片的时候没注意给吹断的吧

有这种可能性,不过这条线本来就有很多这样的故障,不足为奇,只是碰到了!

网友:
电路图看的透彻,比我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刚入手了一部IHONE4妖机

网友(2013-08-18):
受益匪浅啊,感谢楼主!!

网友(2013-10-09):
楼主技术确实不错  你点位图这些都有吗     刚刚开始学习学习苹果希望以后能请教楼主

网友(2014-05-10):
wo我的手机和这个问题差不多,是左侧竖排失灵
也是换了触摸屏没反应

网友:
我的手机时苹果4的 ,换市场买的新屏不亮 换了好几个屏都一样, 最后在售后借了个屏能亮。请楼主指点?谢谢

网友(2014-06-23):
我的一台4S也是触摸左侧失灵,选字第一个字选不了。怎么修?能寄给你修吗?

网友:
相当给力,楼主!!!!

网友:
黄色的板子我一定跟客户讲清楚, 这种 机子 最*脏话*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