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D0

楼主(2013-07-17):
接到块845主板。故障插内存跑D0。报警。不插内存跑FF。IO bios 时钟都换了。故障依旧。有时候重启可以显示。但是很少几率、无解了。 压过U座。供电都正常的。求解,

网友:
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很多是VDDSPD没有3.3V,VDDQ2.5V导致的。

网友:
CPU供电正常内存VDD3.3 2.6也有。跑D0会报警

网友:
U座虚了,或是北桥虚了!~

网友:
南桥空焊或hdauio掉坏了换

网友: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
北桥加焊过。至于U座是针脚式的。并不是BUA的应该不会虚焊的。现在正在换北桥当中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