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问题。

楼主(2013-07-17):
滤波大电容的旁边不是有两个电阻的吗?它的电阻值是100K,我不小心把他的皮掉了一些。不知会不会把它的阻值弄坏了,所以想把j100K电阻换掉,更换两个电阻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电阻值一样就可以了。
更换
海参
如果仅仅是“皮”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一般100K或150K都没有关系。

网友:
最好是阻值一样,因为要把300V电压分成150V一个电容,100K~200K都可以

网友:
注意功率,

网友:
注意功率小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