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主板高手进

楼主(2013-07-17):
代码从00-48-68-00就自关了过个二秒自己还开机,反复如此

网友:
坐等有知道的吗

网友:
测各电压,和只要供电有没有短路或者软击穿,RESET针 电压有没有。IO的主要几个脚电压情况。 还有就是摸网卡 声卡 有没有发烫。。

网友:
放电,刷BIOS

网友:
你把小四口拔了,试试还自动关机吗?

网友:
资料太少,无从下手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