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关机后自动重启 版主救命

楼主(2013-07-17):
     今天接一台华硕A40J笔记本,关不了机,开机可以正常使用,但关机后会自动开机。拆掉所有外设也是这样,不装硬盘开机然后按开关关机也是这样,屏幕黒了马上LOG又出来了。有人修到过华硕这个问题吗,,以前修到过东芝这样的问题,拆掉网卡就可以了,可今天这个拆了还是老样子。高手帮帮忙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搞啊,暂时还没有遇到的,修好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搞啊,暂时还没有遇到的,修好分享下

是的哦   不好搞

网友:
测下开关到EC,EC到南桥的PWRSW ,PWRBIT,自动开机时候是什么状态啊。。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个的测正常和不正常时候哪里不同,问题就是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哦   不好搞

看下图纸.s0-s5段关机时序,分析下哪块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是 不知道是广达还是仁宝   如果广达 不是有个 DNBSOWN PBTNOUT

网友C:
修过两台这样的本子都是ACER的 一台换网卡好了一台换HM55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两台这样的本子都是ACER的 一台换网卡好了一台换HM55好了

是吗,,网卡我拆过了,还是一样的,,看来还得多拆拆别的芯片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这个问题不好弄

网友:
换个I/O看看
也有可能是桥有问题哦

网友:
我遇到一个DV4跟你的现象一样,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就重启,修不出来,富士通的板子,HM55南桥,有个USB3.0的接口板,插上就是这个现象,不插关机就正常了,我想问下,他们之间有联系吗?USB3.0的接口板上面有一个BGA封装的芯片,应该是控制这个接口的,还有个跟ECROM一样的芯片,输出端接在这个控制芯片上,还有个U口的供电芯片,只有这3个芯片,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个小板的原因,谢谢!~

网友:
EC或者桥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asus有一款是这样,刷bios

网友(2014-06-27):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不好搞的啊

网友:
我有一台ACERD725关机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