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触发维修(处女贴)。

楼主(2013-07-17):
    题外话:本人笔记本刚学四个月了,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请大家见谅。
进入正题:一个客户拿来一台X61,说要配个适配器,说原来那个插上去开不了机,拿来后插上还是不触发,我师父跟他说是主板问题,他就放着修了,师父把机器给我后我就开始看了,插上电流表指针没有任何电流,初步判断是没有过保护隔离电路,于是拆机,边拆边触发(有时候是某些外接引起的),直到拆成一块裸板,还是不触发,那么可以肯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没有电流,那就先测一下3V,5V供电芯片的上管吧,上管没有电压,更加确定保护隔离出问题,找来图纸

测U47的S极为19V,G极也是19V,D极为0V,明显不对,P沟道的MOS管G极的电压应该要低于S极电压才能导通,继续看图纸,G极的电压受-PWRSHUTDOWN控制,只要该信号为高电平,Q19导通,要么U47的G极的电压才会被拉低,才能使U47导通。马上测量Q19的G极-PWRSHUTDOWN信号,电压为0V,然后追查-PWRSHUTDOWN信号是由电源管理芯片46脚发出的。

有点闷,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不知道这个信号发出的条件是什么,心想,既然芯片要工作,那前期的主供电肯定要有吧?

然后测试37脚 VINT20,电压为0V,接着看VINT20应该是公共点的电压,前期不会有,然后再看R908的2脚顺藤摸瓜,是VREGIN20这个电压供电的。

继续追查,VREGIN20这个电压是DOCK_PWR20_F经过一个保险,再经过两个二极管转换成VREGIN20,马上测F8保险,显示无穷大,哈哈,问题出来了,速度上烙铁从料板上取来更换,更换完后,插电,电流表上了一下又掉了,拔掉电流表继续插了一下,有没反应了,再测试F8保险,又无穷大,烧了,又换了个保险还是一样。这种烧法在这四个月的经验中判断是关联的芯片有问题,这个电压唯一的去处就是电源管理芯片,二话不说直接更换这个芯片,再把F8保险重新更换。

然后上电继续测试,电流在0.2A停留了半秒马上跳到了0.4A不动了,一开始以为待机偏高,后来发现纽扣电池没装自动触发了,开机电流停在0.4A肯定是缺少某组电压,然后测试每一个电感,3V,5V,1.8V产生了,但是别的电感都没有电压,按照上电时序,接着应该产生1.5V,然后再产生1.05V,所以先把目标锁定1.5V供电芯片。

测得,Q82D极19V,19脚V+:19V,31脚ON2:3.3V,16脚BST:0.04V,问题很清楚,芯片工作不正常,拔电,顺便测试下16脚的对地阻值,为0,更确定了,换供电芯片。

换完后心想这次终于好了吧?马上插电测试,电流表唰的一下上到0.8A停了5秒钟又掉了,继续触发问题还是一样,靠,这种电流跳变很有可能跟桥有关系啊,我想哭死了。
心稳一下继续看,这机子有两根内存,我两根内存都拔了看电流,跳变还是一样,然后我插了一根,居然电压没掉停在那但不亮,于是换另外一根内存,居然掉电,在绝望中突然给了我那么一丝希望,告诉我有可能是内存,于是拿了一根店里良品的内存换上测试,电流刷刷的上到1A,马上接屏测试,哈哈,亮了。

最后那两根内存用橡皮拼命的擦了金手指也可以亮了。
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给点加分哦,不扣你分的,但对于我的下载分可以增加很多,本人下载分少的可怜,每天签到也就那么点分,累哦,鼓励一下新人吧。

网友A:
加油,鼓励和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油,鼓励和加分

大哥,那就帮我评个分吧,下载分实在少。

网友:
下载分+1000  好贴   维修细心是王道。。可惜我的那个店面到现在都没找到  悲剧啊

网友:
写的太好了真想给你1W分可是我没有嘿嘿

网友B:
4个月就如此牛逼了。。。。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月就如此牛逼了。。。。给力

我四个月还在清灰哈哈哈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
楼主已经不是新手了。鉴定完毕。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照这个进度下去,又一个维修高手在不久的将来就要产生了。比我强多了。

网友C:
可调电源怎么都不换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怎么都不换过呢~

这种的看的比较直接,跳变看的清楚,数字型的看的不那么直观。

网友:
刚上路就能修到这样不错了
IBM的电路很严谨,修起来只要理顺了思路,还是没什么以外的

网友:
技术很给力啊

网友D:
这个机子到底是内存出了问题还是1.5V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楼主说明一下好吗?因为你是在换了供电芯片之后才发现内存有问题的?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到底是内存出了问题还是1.5V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楼主说明一下好吗?因为你是在换了供电芯片之后才发 ...

两个都有问题,1.5v电压没出来我怎么可能知道内存出问题了呢?对吧。

网友:
强,四个月理论有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四个月  不简单

网友:
这应该不是新手发的帖吧?看起来还是在实地学过。

网友:
没有在基地学,只是跟着师傅学,边看书边修板子,四个月前每天看书到半夜两三点,看了四本书。然后慢慢的把理论转化为实践,理解了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已经加分鼓励了,呵呵,抓不到内存会掉电。

网友:
再说“处女贴” 要看到必回,鼓励。。。希望更多的战友们能破处。。。

网友:
还好条子没坏,要不,客户不修了,呵呵

网友:
楼猪这四个月没白学啊,思路蛮好的,在学段时间能成大师了。

网友:
LZ注意下IBM有的机器是要自动触发3次后才开始跑码的!不要走弯路哦!

网友:
你是新手吗?不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