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认硬盘光驱秒杀

楼主(2013-07-17):
       在清早的接到一台Y450 独显本本,客户说硬盘光驱都认不到,好像都不转。说是昨天晚上还用得好好的,早上起来开就不进系统了。机器放这里人走了。
       拆开硬盘后盖开机测硬盘供电,本该5V的却只有3.6V,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供电不足所以硬盘转不动。先打开图纸看下: 电感本来坏的得,两个接口处供电同时不够那就更能排除电感问题了,,,应该是电压转换出来得不对,拆机查吧。 +5V只有3.6V,+3V有,但用不上。 +5V是由5VPCU通过PQ11转换而来,测5VPCU有5V,测MAIND有6V,而+5V只有3.6V,而不明白的是测这里的+3V却正常,开始怀疑PQ11有问题。还是再看看吧, 看到这里好像两组工作原理一样,于是测了测这里,发现这里的MAIND有13V,5V_S5输出正常,看来是PQ11有问题把MAIND这个信号拉低了,所以+5V不够,果断把PQ11换掉,上电测MAIND恢复到13V,再测+5V正常了,测硬盘接口处供电5V有了,,,装机测试正常时系统。光驱也好用了,考机两小时没问题。献丑了

网友:
楼主求解maind是什么电压??

网友A:
广达时序     mainD  是main 转过啦id吧

网友B:
碰见这种事,相当于捡钱啊,楼主发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见这种事,相当于捡钱啊,楼主发财啊

呵呵   一百多块大洋发不了财的,,一天有10台这个就真能发点小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时序     mainD  是main 转过啦id吧

是的

网友:
楼主 运气不错一来就碰到一电压不够的   我上次搞一lenove的不认硬盘的    换了南桥才好

网友C:
楼主,我不太明白的是 既然你说因PQ11不良导致MAIND信号被拉低,所以5V输出不足,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3V输出却正常啊!PQ7和PQ11的G极不是相连的吗,应该都被拉低啊,按道理讲,这个Q7也不能输出足够的3V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不太明白的是 既然你说因PQ11不良导致MAIND信号被拉低,所以5V输出不足,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里3V ...

是啊我也不明白这里,Q7那也G极的确是拉低了,但它输出就正常,我也纳闷

网友:
应该就是PQ11坏了

网友:
呵呵。思路明了送钱嘛。

网友:
应该是6V的MAINID足以将3V导通。但要完全导通5V就不够了。

网友:
嗯6VMAINID最大可以导通3.6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我也不明白这里,Q7那也G极的确是拉低了,但它输出就正常,我也纳闷

场管一般G>S 4.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小一这个值就处于半导通状态栏,这个要查元件参数UGS了
同是mainD 6V    Q7 G>S  3V接近完全导通
             而Q11 G>S 2V 未达到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2014-01-24):
思路清楚。有图纸,这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嗯,我看到这个电路挺有感触的。上次帮朋友也弄这里,不过他的故障是没5V,直接把3V开启信号拉过去就搞定。客人等得急,没办法

网友:
这中故障还真是不常见,如果遇到了,需要先思考一下。楼主的思路挺好的。

网友:
思路加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可以从系统供电直接拉5V过去吗?

网友:
这种病 恩 楼主捡到便宜啦

网友:
修的还是很快的

网友:
额,有图纸就是方便啊
。这个总比换桥来的好。。。。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

网友:
很少遇到拉低控制电压的

网友(2014-07-29):
Y450还有这故障 真好 BIOS显卡都修烦了

网友:
如果是我查到MAIND打压过低,会查15V是否真长,或PC90是否拉低,看来场管不良会拉低控制级电压,学习了

网友:
这种就是送钱的,恭喜楼主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小故障 大问题 场管不良了

网友:
拉了 不开机 硬盘也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