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 进win后cpu供电马上没有其他供电正常 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17):
技嘉g31主板 进win后cpu供电马上没有其他供电正常 怎么回事    g31主板 进滚动条哪里马上就 黑掉了 同时 主板cpu供电没有了   换了pwm芯片 也没用     其他供电都正常

网友:
是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
检查下CPU滤波电容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 ,前几天看到我朋友修理笔记本时 进windows就会关机  他直接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A:
大哥们呀 固态电压呀  很少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们呀 固态电压呀  很少坏吧

这么相信固态电容 就慢慢纠结吧 现在所谓的固态电容就一铝壳套在外面 里面一样的电解电容 鼓包啦你都看不出来 你PWM芯片都换啦 还是被保护 查过PWM芯片的反馈脚没有 还有过流保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相信固态电容 就慢慢纠结吧 现在所谓的固态电容就一铝壳套在外面 里面一样的电解电容 鼓包啦你都看不 ...

技嘉不会干这种事情吧  假固态

网友:
什么“假固态”,技嘉有点影响在我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