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3-07-17):
有一台HP g42笔记本,一开始CPU温度过高,看一会电影就蓝屏了,除了一下尘CPU温度不高了,显卡温度有高了,现在看电影显卡温度还有,用鲁大师温度压力一测试,就到100多了,一会就关机或重启,用鲁大师性能测试,到显卡那儿就重启了。请大伙这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先确认散热器是否接触好,散热器导热性能如何,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确认一下你的散热系统是否ok?

网友:
出来的风是否是热的?

网友:
我也有台一样的症状 求帮忙

网友:
先把散热排除了。一样的话,干下显卡试试。

网友:
G42的散热器很有问题,我一天接到3台,都是散热器问题,订了三个散热器回来,更换了全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