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T240 1G显卡测量短路求救??

楼主(2013-07-17):
七彩虹GT240 1G显卡测量短路求救??上机诊断卡检测已过,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就是不显示。拆下风扇测量两个场效应管短路,拆下管子量是好的。先不装管子再次测量,还是短路。再次测量,发现有很多小贴片电容短路,一一拆除。拆了大约十几个了,还是存在短路。不知是那儿短路了。芯片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测量发现两个6.3/1500uf的电容都短路了。这种电解电容短路还没有见过;GT240。1G显存的。修不好真可惜呀!希望高手指点是那儿坏了??

网友(点评):
输出都短路了,凭什么说芯片的可能不大?

网友(点评):
电解短路是不多,可真的是电解短路了吗?笑话。

网友:
如果真的短路了,你的机子还能启动起来?见鬼了。万用表响了,不一定是短路了。去加焊下试试。

网友:
用排除法吧·。先确定板子是好的·。或者把显卡放到插了显卡的板子能现实的去试,确定显卡坏了之后再弄显卡啊·。。正如你所说的,mos管拆下来没短路 上上去就短路的话 第一,显卡有短路是不能开机啊,更不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第二,可能是显卡芯片短路,

网友:
这板子的GPU电源脚电阻值在3殴左右,表响不一定是短路,不要误判了。

网友:
显卡爱烧的就是GPU,你凭什么说芯片没问题,奇了怪了,你这个明显就是GPU短路,还在那查个毛线

网友:
怎么确定的短路稀奇呵呵?不一定把行场同步信号门电路测一下再打打值

网友:
怎么确定的短路稀奇呵呵?把行场同步信号门电路测一下,在打打金手指值

网友:
你加焊gpu试下

网友(点评):
高人为啥要加焊BGA,你怎么测量出来的,就要加焊GPU

网友:
好好的一块显卡,被你测出这么多短路,短路了,你能开机?主板不保护?最基本的测量,找到显卡,没显,查显卡的供电,时钟 复位,查VGA 123 脚对地值,查显示供电出来没?核心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主板找到显卡了,打32对数据线对地值,是偏大还是短路? 这些工作都没有做,高端显卡的上下管对地值全是0,懂?
实在不行,我收了25块,你看如何?

网友A:
应该是某个电容爆掉了就一点小缺口

网友(点评):
大师,你有千里眼这远就看到,电容爆掉一点

网友:
芯片挂了直接换显卡得了修下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测量,就是心片挂了,大师求解,,,

网友:
接口处的74门

网友:
谁能给个这块显卡的BIOS。

网友(点评):
你随便刷个BIOS进去,如果说你刷不进去,,那就是没有认到显卡, 有声音不 要带表以认到显卡了

网友:
原先管子烧坏了,至少说明供电的确是短路烧坏的。重查供电相关电路,排除短路重新换上恢复供电再查下一步!

网友:
没有修过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本来对地阻值就很小不要误认为短路了

网友:
那位师傅有七彩虹 GT240-GD2 CF黄金版 1G M25 H BIOS ?给传一个。

网友(点评):
你能确定你的显卡以在主板上,给主板认到了,是BIOS问题

网友:
你确定对地阻值为0吗?很多新一点的显卡对地阻值为1是正常的

网友:
我有几块块主板是桥短烧桥供电

网友:
楼主说的现像应该不是短路,G210开始在路量阻值时都会出现类似的短路,只要插显卡不掉电,那就不是知路

网友:
芯片挂  显存挂 贴片有短路  但是芯片挂的几率最大 拆下见分晓

补充内容 (2013-7-21 00:03):
显卡的故障是多种多样的,我看只有神仙才敢确定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测量心片就挂了。,。。。有准确的说法吗

网友:
万用表响了,不一定短路啊 楼主在仔细测测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不是短路 你可以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接上显示器有信号过来。就是显示白光,没有字符,图片出现。应该是BIOS坏了吧?

网友:
刷几个别的数据上去试了一下,就是报警。就是找不到此卡数据。那位师傅能给一个。让我再试试,应该是数据的问题。不想放弃呀。

网友:
你刷到死都刷不正常,就算给你原版的BIOS,你也刷不活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某个电容爆掉了就一点小缺口

真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