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映泰G31-M7 TE主板12V串路维修

楼主(2013-07-17):
最近这个生意冷清啊!!!中午正坐在店里打盹呢,客户拿来个主板说是开机不显示,我接过来上电一看真是不显示,断电打开机箱插上诊断卡开机一看,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接着换了个电源看了下,咦...自动上电??风扇在转,不过转得很慢,不对!!诊断卡上连“————”都没有,就是灯不亮,按了下开机键能上电还是一样不跑码,给主板放了下电后还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后让客户留下电话打发走后拆下主板,先上张图

心想既然自动上电,跑了下绿线发现直接进IO了,难道是IO坏了?风枪一甩干下IO再插上电,晕!!还是一样。这时突然才发现一个问题,在待机的情况下,诊断卡上除了3.3V灯在亮外,12V灯也是亮的,我倒啊!!这是12V串路啊,刚才注意力都在风扇转啊转上了,把眼睛都转花了,汗啊!

打开图纸搜了下12V和5VSB相关电路,首先查了下5V_DUAL产生电路:

把图中Q17,Q20下掉后涛声依旧,继续搜索,目标放在了CPU供电IC上:

下掉L6703后故障还是一样,此时汗都下了,没办法了?停下来抽根烟仔细看了下图纸,突然发现上图中的VCC12是经过PD4进入IC的,果断把它焊下,12V灯终于不再亮了

我这个兴奋啊!!把所有拆下的元件再焊回,在料板上找了个同样的二极管换上,再次上电跑码,故障到此终于修复。

罪魁祸首:

网友:
怎么图片发不上去啊

网友:
发上来了。两张一样的。

网友:
看不明白PD4为什么会引起的

网友:
哎  机器不错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说实话我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故障,最后也是发现一个二极管短路了,呵呵,很不错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吉祥电脑能发这个映泰G31-M7 TE电路图给我嘛?邮箱chenan_316620@126.com

网友:
图纸也是我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让我修肯定修不好还是楼主强悍啊!不过这个PD4管子应该是用来12V换掉那5V供电的,就是所说的二次供电吧!不过PD4这不是稳压管。说得不对见谅。稳压一般都正极接地的。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头就大了,

网友:
基本功很好啊

网友:
不仅楼主的维修经验讲得详细,楼下各位当中的评论也令人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路 供电就是 电压 分两个 地方供给吧

楼主修得再好 也没有你这位小明同学灌得好,你是无处不在啊,发点实际的贴吧。 没有恶意,楼下继续

网友B:
楼上用的那种诊断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用的那种诊断卡呀?

基地买的PT093C

网友C:
很不解,图已经有了。为什么楼主不先把PD4断了。或是先判断PD4的好坏。而,是先拆除芯片呢?芯片难道真的就是那么弱不经风吗?我在内地,芯片不好搞。每 次都是把外围电路故障排查完了,才下决心干芯片的。虽说麻烦了一点,但,可以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最近在修平板。每次问群里的朋友,不管故障大小,75%都怀疑是芯片问题,一遇到难题就建议我搞个芯片试试。可是,我在内地啊。难啊。
可是,在修复这75%的所谓“芯片”故障后。焉然发现,我国的造“芯”技上去了,没有那么差了。这75%的故障中,一半以上都是一个小电阻、电容或MOS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解,图已经有了。为什么楼主不先把PD4断了。或是先判断PD4的好坏。而,是先拆除芯片呢?芯片难道真的就 ...

我最先看图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PD4,后来才有关注到